七彩虹C.A55T V19跑11

楼主(2018-05-02):
主板是七彩虹c.a55t,拿过来是跑11,刷BIOS,无果,后测电池没电了,0.1V这么低,一般情况不会出现这种最少也得0.2v,哈哈换一块新的,测了一下CMOS电路。过二极管只有1点几伏。这路有电容漏电了。查出如图。去掉OK顺利跑码.这说明AMDRTC电路有问题,不会不触发,会不跑码。也就是死码

网友:
AMD  RTC有问题就会没有复位 不触发正常  楼主牛逼 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  跑11  刚才还修一块呢!

网友:
AMD主板RTC电路有问题 不会不触发,会不跑码

网友:
是啊,拿到板子先得仔细检查一下这些小细节,免得浪费精力。

网友:
知道了,这种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