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 板号LA-D451P 芯片型号未知求助

楼主(2018-05-02):
芯片上印着4B=3J供电芯片 不知道型号,淘宝上搜不到,求助

网友A:
不是淘宝上搜不到,而是你的方法不对。后两位会随着批次而改变,不打这两位就可以搜到了。
RT8207PGQW就是你想知道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淘宝上搜不到,而是你的方法不对。后两位会随着批次而改变,不打这两位就可以搜到了。
RT8207PGQW就是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