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改集显简单教程

楼主(2018-05-02):
直奔主图不墨迹
第一步:取下显卡
第二部:按照下图把左边划对号的原件都装上,把右边的原件都取下来
第三部:从独显供电处拉一根线到CPU集显供电的滤波电容
第四部:把CPU集显供电的滤波电容不上去,不然会花屏、蓝屏、死机
第五步:收钱

网友:
佩服 这个独显改集显的尝试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考虑 改动哪些元件  在图纸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
最主要是第五步,要不然其他都是白搭

网友:
佩服楼主的理论知识  ,先收藏了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这机器太老了  买个板子也就一百多   还改个毛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B:
这样老的机器是我都不修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太老了  买个板子也就一百多   还改个毛

这个机器才能值几个钱,还换个毛板子,费用超过200客户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老的机器是我都不修了直接换板子

这机器不值几个钱,费用超过200客户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我表示,这种我从来都没有改过。

网友:
这工程量大呀   我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
好喜欢你这第五步啊  这个收多少 能透露下么

网友:
楼主技术牛,不过要补这么多电阻,找合适阻值的电阻就得花较长时间了,好费事哦

网友:
像我这小县城做维修的,没有bga,只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