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40e-i7 d1 板号w650sc d02不开机 已经更新me

楼主(2018-05-02):
接一战神k640e 拿来触发马上掉电电流0.8掉到0.02

拆机后看板号是6-71-w650sc d02  是蓝天代工的
测公共点35v都没有短路  后测1.05v有短路  最后定位到南桥短路了 断开pj21后 前面阻值正常了 后端经过pj8到桥了
短路 阻值1欧姆  3v到桥的也是短路 就是桥坏了

定桥 到货后手工焊接 (没有用bga)

开机就是慢了些  要刷更新me模块

在国外下载到了在dos下的bios模块winhex 下换了纯净的me 就ok了
换桥或者有开机慢风扇狂转的可以直接刷那个2m的u27就可以了
顺便把ec的程序也发出来 在dos下使用的

网友:
出错了 附件补上

网友:
发错板块了 麻烦版主 把这个移到合适板块

网友:
嗯。。。这个新款的BIOS肯定是要备份的

网友:
我机子是不跑码,刷完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应该是我机子本身还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很清晰,学习学习了。

网友A:
牛人啊,高手在民间,不用BGA就能做桥,能管多久呢

网友:
战神好容易出问题啊,谢谢楼主分享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高手在民间,不用BGA就能做桥,能管多久呢

其实也简单啊  博士的630d热风280度 板下加热 桥850热风枪 295度  优质的焊膏  3分钟左右 桥芯片下陷了 一般就可以了  前提是焊盘要清理干净 上薄薄的焊膏 桥是无铅的球,没有换成有铅的 等到芯片下陷一点 在均匀加热30秒 一般不会有问题 关键是快 方便

网友:
现在战神的好多都是桥出问题,之前换过一个也是桥短路。换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