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新手苹果维修

楼主(2018-05-02):
给各位新手和没有5a电流表的师傅们一个小窍门!
有的手机加电短路,我们又没有5A电流表 烧不出来 哪里短路 怎么办!!!!!
不花钱自己动手做一个,直接烧,一烧一个准!
只建议加电短路的主板,开机主板别试啊  我也不知道后果。今天刚想出来的办法

因为电池有保护板,所以把保护板拆掉 就行了

网友A:
这个不敢搞 保护板去除 大电流会不会爆了 等于手握手雷啊

网友B:
疯了。发热严重有危险,而且还会很快放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敢搞 保护板去除 大电流会不会爆了 等于手握手雷啊

这个要注意!没看我拿胶纸贴上了怕连电!但加点短路,你2a的表有时真的烧不出来!开到零点几安就报警了没办法,只有这招!这是廉价版,注意点用就行!负极搐硬盘上,正极拿镊子夹住去捅短路的地方!一个大火星子,在用电源表完事搞定不短路了!装机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疯了。发热严重有危险,而且还会很快放空

就烧那么一下,你还要烧多久!电池找个残废的,只要有3.7v以上就行,(具体要多大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就拿个顾客换下来的量了下有3.7)做一个。烧一下就丢垃圾桶了

网友:
这个其实会有危险的、、、、、、、、、、、、

网友:
不是上可调电源么,没有的话还是不安全的,过流一不小心会烧其他元件,慎用哦

网友:
这样搞还是不安全吧还是搞稳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