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76打印机,装上硒鼓就卡齿轮,不装就不卡

楼主(2018-05-02):
三星ML1676打印机,装上硒鼓就卡齿轮,不装就不卡,硒鼓在淘宝买了新的回来装上也一样,有哪位大师遇到过吗?可以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拆开看下左边是不是卡东西了 齿轮可能断齿了 不装硒鼓是不会自检装了 硒鼓机器自检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左边是不是卡东西了 齿轮可能断齿了 不装硒鼓是不会自检装了 硒鼓机器自检不过

没卡东西,我用手转过了,齿轮都是可以转动的,不装硒鼓用东西按住传感器,机器就会运行自检的...

网友:
换上旧硒鼓试试,如不卡,就仔细检查你的新的规格型号,淘宝尽是翻新的。

网友B:
应该是电机齿轮磨损了,带不动硒鼓转动了,就被卡住了,淘宝订了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齿轮磨损了,带不动硒鼓转动了,就被卡住了,淘宝订了电机了...

换电机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好了吗??????????????????????????

是的,就是电机齿轮磨损了带动不了硒鼓转动,打滑发出咔咔的声音,换了就好了...本来想把电机上的齿轮拆下来,换一头来用,但是实在太紧,把电机都拆坏了还是拆不下齿轮...

网友:
一般出现卡机的话,都是齿轮的事。检查各各齿轮,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