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60进水机器,插电0.14待机高可以触发到0.5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02):
          G460进水机器,插电0.14待机高可以触发到0.5掉电维修

  拆机进水腐蚀如图

洗板水清洗干净,上BGA烘干,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插电故障依旧待机0.14,3v5v正常输出,这时候测量u10 u4二级转换电压已经转换完成,这个电压是按过开机键以后才会出现的,待机就出现是不对的,怪不得待机电压这么高,问题在这里。
U10 4脚19v《正常待机的时候这个电压为0》u104脚受控于q20,测q20工作条件1脚19v,2脚0v,《正常待机情况下2脚为高电平使q20  ds极导通拉低5vs gate r》,追查susp q20 2脚来源

看图 susp受控于q1 rtcvref r4提供上拉电压,实测r4 1脚rtcvref为0v,继续插rtcvref来自哪里,
Rtcvref来自pu8  3脚,实测pu8 2脚in为0v 正常为19v来自pq4  3脚,测pq4 3脚为19v正常,继续pr122 1脚19v正常,pr123 1脚为0,没错断线了,飞线后待机正常
按开机触发到0.5持续三秒掉电,在掉电的前测量内存cpu 显卡分组供电均已产生,
开始瞎搞
此处省略n字  ,

静下心来好好检查进水部分,进水比较严重的u14为时钟芯片,那就看查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看看有没有正常工作.
首先测量1脚VDD_3V3_1V5,发现没有电压,VDD_3V3_1V5同时去往17脚和24脚,追查VDD_3V3_1V5来源
R278为空。1.5vs通过r269更名为VDD_3V3_1V5,VDD_3V3_1V5正常应该是1.5v,测r2691脚0v,继续追查+1.5vs来源,
到这才发现自己大意了,饶了这么大一圈,这个地方早该测量的,u16   d极1.5v正常g无电压r312   1脚B+无电压,到这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又是断线了,直接飞线。到此故障解决,机器修复

各位老板给加点分。。。

网友A:
有分给加上了,发图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分给加上了,发图辛苦了·············

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B:
维修挣点钱不容易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挣点钱不容易啊                                                  。

现在这个挣钱太TM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