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半个月内修第二台显存坏--索尼PCG-61412T无显

楼主(2018-05-02):
索尼PCG-61412T开机电流跑到1.7左右无显,不放内存1.3就明是显卡没过。显卡是N11P-LP1-A3加焊无果更换也无果,只能搞显存了,仔细观察发现一粒底下发黑,拆开后是这样的

重植无果更换后才解决。

总结:显存坏不一定是花屏,有可能无显。

网友:
一般显存坏了外接会花屏的

网友:
还不知道如何去判断是显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存坏一般是怎么判断的?花屏也是显存导致的,还有什么办法能测试,只能换显存才能测试吗?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台,外接花屏内屏不显示的。。。换了显卡之后不行,然后换到第五颗显存的时候好了!

网友:
你这是外观看到故障的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是单显卡吧,不知道是双显卡有事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 那黑的什么呀    进液体了吗

网友A:
这个垃圾笔记本。换了几次显卡了。都没修好。原来是现存坏了。

网友:
进液体损坏的。。。。。。。。。。。。。

网友:
小白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这运气还比较好,能看到,要不然一个一个拆,就麻烦

网友:
直接抓不到显存是可以不亮机的,。。。不过几率不大

网友:
厉害了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地方
虽然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不用走弯路

网友:
好久都没修到坏显卡的了。。。貌似 现在的显卡都不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垃圾笔记本。换了几次显卡了。都没修好。原来是现存坏了。

也不一定,还可能是跳线氧化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希望下次遇到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这 板子 我都要 有几片。。。。这 机器都绝种了, 。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 受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