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检测5V?

楼主(2018-05-02):
技嘉主板H77-DS3H版本号1.1,主板不检测5v如图,5V直接没有。自己在官网上下载了BIOS重刷,还是这样,在BIOS中也看不到。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指教。

网友A:
看起来有5v检测这一项。。。。+VCC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5v检测这一项。。。。+VCC就是了

我开始也觉得,但奇怪为什么其他的电压都比较准,这个不准呢?一般都是全部都较准或者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5v检测这一项。。。。+VCC就是了

似乎并没有5V,那个VCC应该不是。

网友:
没有检测5V这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