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开机10秒自动关机通病

楼主(2018-05-02):
华硕H61M-E开机10秒自动关机,usb供电正常,风扇转正常。在网上查了是usb过流保护,然后下载了各图纸,查了是USB_OC#缺少信号,USB_OC#是在472 822排阻上发出的,1脚和7脚缺少3.3vUSB_OC信号,472那个排阻7脚有3.3v,直接飞线两个排阻1脚和7脚连接起来就ok。然后另附上传bios资料和图纸

_H61M-E REV2.03.zip

_H61M-E_2.03点图 (1).rar

网友:
不修之前的开机页面

网友:
修好之后的开机页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迅维提供这么好的平台给大家学习和交流经验。为了更快地方便大家维修,本人上传维修位置的飞线图片和主板的图片

网友:
华硕的 排阻问题太多。。。。。。。。

网友:
台式机呀这个修的少谢谢分享

网友:
最近这个H61的台式机主板倒是遇到几块了,不过这个现象的到是不多,今天又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什么问题引起的?直接这样以后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客人送过来修的。一开始我就是换掉这两个排阻,问题依旧。查了USB_OC#信号,USB_OC#汇聚在822和472这两个排阻上。1脚和7脚缺少3.3vUSB_OC#电压,直接飞线就解决

网友:
H61 的板小问题还可以修一下,不过这桥容易坏,买的成本 又高

网友:
华硕的这种问题很头疼 排阻问题多 不好下手

网友:
华硕一般15秒关机好像都是USB那边出问题

网友:
过流保护,楼主研究的很仔细,谢分享

网友:
华硕15S关机,一般是USB USBOC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同样问题前几天修到的华硕H61没有图纸,也不是排阻坏,跑线大半天找到是后USB口旁822电阻坏
更换才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践经验。以后碰到类似问题,可以先注意这两个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