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值锡问题!小弟小小一个

楼主(2018-05-02):
关于值锡问题!小弟小小一个。大神门你们对于多点的IC是怎样用值锡网值锡的呢?为什么我没次值都对不准位置和对准值好后用热风枪吹好后取下总会掉那么几个点。有时吹完快会爆锡,是温度太高了吗?还有焊盘上的点没有掉,但点上没有锡了。我用低温锡为什么拖不上锡呢?这个你们是怎么做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是应该用常温锡吗,常温锡弄干一点,抹一下就好,不要来回抹,230度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用常温锡吗,常温锡弄干一点,抹一下就好,不要来回抹,230度吹

是阿,我用的维修佬180~240度的锡。但还是值不上。想问下大神,如果芯,脚位上没锡了,掉的只有铜的那层在上面,这种情况能值上锡吗?怎么我值了十多次,没锡的那几个点都值不上。

网友:
常温锡弄干一点,抹一下就好,不要来回抹

网友:
芯片下面垫纸巾不然锡很难融化: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