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不开机多个问题维修

楼主(2018-05-02):
拿到此机屏幕破碎有进水现象,拆机看上部分进水严重。 显示座接口腐蚀,清洗一片加电试机。大电流不开机,先围绕进水的地方维修,打下显示座阻值。发现座子,2#无阻值正常会有507,26#接地正常551.打开图纸 ,2# PP_LCM_BL_ANODE_CONN(背光供电)经FL2024电感,拆下发现焊点腐蚀虚焊,弄点锡短接正常。26#PP5V7_LCM_AVDDH_CONN(显示触摸电源供电5.7V),C2017电容接地扣掉正常。加电开机显示进系统,有时阴阳屏。拆下显示座腐蚀严重,更换座子焊盘飞线解决。 待机200毫安漏电,电源cpu发烫。 手机提示温度过高,测试各个功能发现指南针不正常。看指南针ic旁边的C1902有发霉,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是否接地。C1902接地 扣掉,开机待机正常不漏电。---------------------------------------------------------------装机测试各功能打电话是否正常,发现插充电打不出电话信号跳水呼叫失败。不充电的时候,接打一切都正常。(修水果机经验不足,射频方面的零件可以换的都换了焊盘阻值都正常)这问题前两贴求助过,好了转入正题。充电打电话呼叫失败打不进电话 ,此机U5411_RF测不到3v和1.8v电压,L5408_RF测3V电压正常阻值是440,从C1700飞线到L5408_RF。 L5407_RF测1.8V电压正常阻值340,从C1014飞线到L5407_RF。 到此维修结束。 试机一定要装wifi天线测试,

网友:
楼主手工耐心无敌,思路也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牛比,大神级别的666666666666666

网友:
好帖,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判断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