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联想L2321PWD显示异常

楼主(2018-05-03):
有时是正常的,1920*1080分辨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这儿有一个跟这个情况差不多的屏,有时无信号框正常,一加信号就成这样,最上面有一小条正常,确定屏并没有坏,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三星的屏几乎都是这种问题,基本修不好

网友:
屏坏了     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