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屏暗

楼主(2018-05-03):
可以看到logo   屏幕暗,有修到过的没,给个经验
解决了  屏幕挂

网友:
楼主你都这么高级别了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吧

网友:
这样问题怎么回答,最起码的测试数据给出来呀

网友:
先测量屏幕接口的电压 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的问题

网友:
升压的问题吧

网友:
换升压芯片吧,一般是升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压没上去?
起码你应该量下屏的接口电压。

网友:
最起码的测试数据给出来呀

网友A:
背光不亮,升压部分除了问题,楼主可以给出测试数据,方便大家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
好歹也要打开图纸测量点数据才好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不亮,升压部分除了问题,楼主可以给出测试数据,方便大家给你参考参考

上部分问题,主板有50v的电压了 ,换个屏幕就好了

网友:
换升压芯片

网友:
楼主真省事 问题都不查就直接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