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和没有MFI认证的数据线的区别?

楼主(2018-05-03):
有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和没有MFI认证的数据线的区别?

网友:
苹果以其优秀产品引领着科技潮流。苹果产品都有其一套高标准,对其产品周边配件也须严格遵循其标准认证。以其最常见的小配件苹果iPhone lightning数据线为例,苹果要求其合作厂商须通过MFI认证。
什么是苹果公司的MFi认证?
MFi认证是苹果公司对其授权配件厂商生产的外置配件的一种标识使用许可,可看做是 “Made for iOS”的缩写,是苹果针对搭载其iOS系统如iPod、iPhone以及iPad产品推出的认证标准。下图即为MFi认证标识。
MFi认证允许厂商打造苹果认证的外设,并可以使用苹果独家技术,例如Lightning连接器,苹果还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提供帮助。通过MFi认证的厂商,一般会在产品包装上展现MFi认证的标识。当然也有并未通过MFi认证的厂商滥竽充数的现象,所以用户只有擦亮双眼了~~

通过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有什么不同?

给iPhone充电时,如果遇到这种提示:
此电缆或配件未经过认证,因此无法配合此iPhone可靠地工作;
可能不支持此配件。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iPhone数据线没有经过MFI认证。没有经过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产品,在使用体验上是大打折扣的。抛开产品本身的品质,单是每次iOS系统升级都会导致未经过MFi认证的产品不能使用,更为严重的会导致烧毁iPhone手机等。

苹果公司明确规定,使用不带MFi授权的苹果数据线等配件造成的苹果产品损坏,苹果公司将不作任何保修。
我们如何鉴别苹果数据线是否通过MFI认证?、
我们在万能的淘宝能找到任何东西,苹果数据线更不例外,有品牌的、无品牌的应有尽有。来看看通过MFi认证的品牌,搜索排名前10的有明确标识MFi品牌数据线里,到底有没有经过MFi认证呢?
苹果在其官网有提供MFi认证品牌查询页面,我们可通过此页面进行查询,
苹果MFI官网:https://mfi.apple.com/MFiWeb/getAPS.action
在苹果官网对厂商品牌搜索查询,可以看到淘宝排名靠前的品牌里,能查到MFi认证的有Belkin、D&S、UGREEN绿联等寥寥几个品牌。像pisen(品胜)、momax、小米等几个都未能在MFi认证品牌搜索里查询到信息。(注:笔者仅已品牌名称进行简单的检索,一些品牌的贴牌OEM厂商是有可能亦通过MFI)
这里也有份2016年最新的清单:
https://mfi.apple.com/MFiWeb/Authorized%20MFi%20Manufacturing%20Licensees.pdf
MFi认证数据线的拆解
经过苹果MFi认证的数据线,其MFi插头均经过苹果授权,才能使用
厂商如何通过MFi认证?
苹果MFi认证过程相当严格,苹果公司对厂商规模、品牌口碑、品牌研发,甚至到品牌设计方面都有严苛的要求,苹果公司甚至会一一核实。

据笔者认证行业多年的从业经验,一般品牌厂商会委托代理公司去做认证。因为一些厂商并不具备太强实力,而且在MFi认证方面没有认证公司专业。只要找到有实力的MFi认证代理公司,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厂商通过MFi认证,成为苹果的授权厂商,既是对消费者负责,更是有助于品牌竞争力的提升。
关于答主在MFi方面的其他答案:
为什么有些被 MFi 认证的数据线依然会被 iPhone 识别为未经过认证?

网友:
苹果MFi认证,是苹果公司(Apple Inc.)对其授权配件厂商生产的外置配件的一种标识使用许可,是apple公司 “Made for iOS”的英文缩写。

市面上认证产品的显著标识就是在包装正面出现如下白底黑字的苹果MFi授权logo,苹果公司允许授权厂商在产品包装上印上授权标签,这些由苹果公司统一设计的logo在使用时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要求极其苛刻,认证的通过率仅有2%,为了维护产品生命周期,保证品牌形象,苹果要求对授权的配件确保其品质和品位与自己一致。

而且该授权产品也是通过多重测试后才通过认证许可的,无论如何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产品兼容上具备 MFi苹果认证的配件比其他没有认证的配件在质量保证上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可信的保障。能够申请并成功获得MFi授权这也成为苹果配件生产企业和设计企业在其技术与质量实力的一种标志。
苹果对所有授权经销商有明确且强制性的要求,对于苹果的功能性配件产品,必须销售经过认证且授权品牌的配件产品,否则使用不带授权的配件的产品造成苹果产品的损坏,苹果将不作任何保修。
目前国内经过苹果MFI认证的数据线品牌有iWALK爱沃可,MOMAX摩米士,MILI米力等几个牌子,其他的都是无认证的,iOS一旦升级,将无法被识别,也不能被充电。

网友:
还有这说法啊,,我但我们这边用的品胜,沃品之类 的,都没出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