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H61H2-M17 跑码3b不亮

楼主(2018-05-03):
型号如上,这板子本来是不触发的,CPU供电处有一个场管坏了,拆掉后就可以开机跑码了,不插内存跑码15蜂鸣器报警,插上内存跑码3b蜂鸣器无反应,我用另一块同型号的板子上的BIOS对换了一下问题依旧,求大佬路过帮下忙,谢谢

网友A:
拆了哟补回去哦,补回去了量一下几箱电压是一样吗,不正常上下管要一起换,换好场管还是跑这样码,量一下各个电压,CPU 内存 总线 时钟  复位 都正常的话 就刷BIOS一般都OK了的

网友:
很明显电压不正常,内存电压太高了,看你图片量电压的位置,2.12伏那里正常是1.5伏,6.98伏那里正常是5伏

网友:
还是 内存哪里的问  还有拆了的MOS管先补回去

网友:
修内存供电,3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供电明显高了,不是是电源上也高吧

网友:
烧管子   你还是看下cpu坏没

网友:
跑3b的话,感觉真可能是CPU坏哦。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这个电压不对应该是你万用表没电的关系 你还是应该查CPU座针脚 和内存的针脚  不知道是15过了直接3B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哟补回去哦,补回去了量一下几箱电压是一样吗,不正常上下管要一起换,换好场管还是跑这样码,量一下各 ...

已补上去,各电压正常,之前那个电压偏高是电表没电了,拿另一个电表量了一下各供电都正常,内存也是,换了CPU后跑码00-15-20-55不亮机,CPU是从另一个好板子上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哟补回去哦,补回去了量一下几箱电压是一样吗,不正常上下管要一起换,换好场管还是跑这样码,量一下各 ...

对了,我把它原来的CPU换回去跑码也变成了00-15-20-55,复位正常,BIOS我用另一块好板子上的安上也不行,其他的我还没来的及测,我这边下班停电了,明天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不对应该是你万用表没电的关系 你还是应该查CPU座针脚 和内存的针脚  不知道是15过了直接3B还是什 ...

电压不对确实是电表没电了,换了个表量的电压正常,15过了直接3B,我换CPU试了下跑码变成了00-15-20-55,还是不亮,把原CPU换回去也跑码55,3B没了……

网友:
CPU供电处有一个场管坏了应该换掉而不是拆掉 CPU供电芯片也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