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调电源,赛克1502dd+,接负载,电压升高

楼主(2018-05-03):
如题:可调电源,赛克1502dd+,接负载,电压升高。比如:用4.8V 给
手机
充电 插上电压马上往上涨到7~8v (烧坏了一块6sp加开机线,伤心中......)求教是哪块的问题
最佳答案
恨天无眼
拆开看用什么方案再来看什么问题吧, 烧3055?我只知道3055网上很多假的,过流过热都会烧,把滤波电容换换,看散热怎么样。不行再并一个3055加均流电阻。
手机

网友:
拆开看用什么方案再来看什么问题吧,
烧3055?我只知道3055网上很多假的,过流过热都会烧,把滤波电容换换,看散热怎么样。不行再并一个3055加均流电阻。

网友:
我有一个安泰信1501维修电源,经常烧2N3055管子,该管子击穿就28V,换了两次了,搞得我现在不敢用了,怕烧机

网友:
电源还是用好点的保险点,主板烧了就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