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30待机0.008A,按下开关触发到0.017A故障

楼主(2018-05-03):
机器型号:DELL N4030主板版号:09259-1M
故障:待机0.008A,触发到0.017A
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变形等现象。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电感、内存、桥、显卡、CPU电感和后继输出,无明显短路现象。
接上可调电源,测主板上3V5V电感无电压。按下开关瞬间也没有出来。找到图纸,芯片是RT8208B,但芯片旁边还有51125字样。
说明这两个芯片,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

测芯片工作条件:16脚19V,8脚3.3V,17脚5V,1,6脚无电压。追查到了PQ4602

可以看出,PQ4601的G极要为高,D极为低。PQ4602才会不导通。从而开启3V5V电压
实测G极0V,D极3.3V,查3V5V_EN来到了D4201

拆掉D4201,测R4202的1脚还是0V。继续查S5_ENABLE,来到来到了EC

看图由EC发出,那就测EC待机条件吧!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都正常。为嘛还不发出S5_ENABLE
想想直接用3.3V线性电压上拉试试,结果虽然1,6脚有正常的2V左右了。
但电感上5V电感只有1点几,3V电感0V。还是不正常啊
果断换掉芯片,找了一个TPS51125换上去。待机变成了0.013A,测3V5V电感正常输出了
按下开关,完美亮机

网友:
这样问题也有啊  少见 呵呵 谢谢 老板分析

网友:
楼主,修机子查问题蛮仔细的,维修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分析经验,有图有真相,很认真的老板

网友:
老板发图辛苦了,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