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内外接都不显求助

楼主(2018-05-03):
     如题,华硕K42JR VER4.0板号,内存贴纸K42JE,拿过来的问题是开机不显示,吹了下显卡内接花屏亮了,换了个显卡电流上到1.8左右内外接都不显示了,但是接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是可以按亮按灭,以为显卡没做好,又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还是一样,屏线,屏排除了,BIOS刷了N个,从官网合成的不用怀疑,屏线接口LVDS1处的104排阻已更换,示波器测EDID只有电压无波形,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咋搞呢。

显卡换错,现已解决大家不要跟贴了,此贴终结。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修的时候碰掉别的东西了。电流1.8显卡应该是工作了。

网友:
有颗显存坏了

网友B:
还是显卡吧,看看取卡的时候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查周边吧,可能是掉件了,不用怀疑显存,显存是花屏,但是亮机的

网友:
显存换下看看

网友C: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D:
楼主量一下屏幕码片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E:
认真看吧,原来显卡能亮就证明不是板其他问题了要么没做好要么显卡不行要么碰掉东西或者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修的时候碰掉别的东西了。电流1.8显卡应该是工作了。

是的,显卡各项工作条件小供电都查过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了,等有空的时候挨个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显卡吧,看看取卡的时候有没有碰掉件

前前后后已经换了三个显卡了,老板换了一个我换了两个不用怀疑做BGA的技术,这个机器显卡离周边元件比较远的,碰掉件应该没有,我也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认真看吧,原来显卡能亮就证明不是板其他问题了要么没做好要么显卡不行要么碰掉东西或者显存

前前后后已经换了三个显卡了,老板换了一个我换了两个不用怀疑做BGA的技术,这个机器显卡离周边元件比较远的,碰掉件应该没有,我也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量一下屏幕码片的供电有没有

屏线接口3V供电有的。。。。再说没有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显卡换了三个了,我也很迷芒。。

网友:
嗯,等有空了挨个换。已经不是为了赚钱了,折腾了这么久我就想知道是那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显卡吧,看看取卡的时候有没有碰掉件

显卡周边比较空元件离得远,应该没有碰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认真看吧,原来显卡能亮就证明不是板其他问题了要么没做好要么显卡不行要么碰掉东西或者显存

显卡已经换了三个了,老板换了一个我换了两个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至于掉件,正反面我检查过了没有掉件,显存我倒是有些怀疑等有空了挨个做下看看

网友F:
这款机子,cpu座有虚焊的,情况也是键盘灯亮不显示,你可以试着加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子,cpu座有虚焊的,情况也是键盘灯亮不显示,你可以试着加焊看看

此机已修好,问题简单是一言难尽,老板换的显卡本来是0774007他给换成0809000了,然后就换了好几个0809000都不行,今天查论坛发现K42JR4.0 K42JE的都是0774007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