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亮,待机偏大

楼主(2018-05-03):
修一台联想Y470,拿来通电待机0.16多,明显偏高,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
拆机简单的先用触摸法,看哪里发热。。摸到1.05V的MOS管很烫。于是把上下管一对都换了。。。通电这管子不会发烫了,,待机电流也降到了0.08.。还是不正常。。。开机测量各电压基本也都正常。。。郁闷了。。继续待机的时候摸看还有哪里发烫。。。结果发现1.5V的MOS管有点发烫。开机测量1.5V电压输出1.68V高了,。直接也换了一对MOS管。通电待机正常了。。。。但是开机还是不显。。。换了一根内存条正常点亮。。。
这时候我发现他的内存条是新换没多久的,保修贴在那呢。。。是1.35V低压条。。。我再测1.5V电压不对啊,1.575V,还是有点高了呢,,,原来可能就是因为低压条长时间工作在1.68V,就烧了。。。。我换上的条子是普通1.5V的条子。。正常点亮没问题。。要是还是用1.35V的,怕是还要烧。。。
   输出电压偏高的话,首先查反馈电路吧。。一看反馈是5脚FB,接了2个分压电阻PR508和PR509 都是10K的。。。果断吹下来测量,果然PR508阻值增大了100欧,难怪电压偏高了。。。。废板上拆了2个一样大小的电阻换上,开机1.5V电压输出1.49正常了。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百脑汇扫地的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黑着眼眶熬夜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易泽晨很帅蟹蟹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大了100欧都能测出来。厉害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属于通病,通病是大电流

网友A:
这不本来就是1.5V输出吗,为什么1.5高了

网友:
楼主,修机子查问题蛮仔细的,维修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修的挺仔细的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电容短路??????????还是漏电

网友:
大一点都可以修好,看来理论学的很好。。。。这种问题不好找啊。

网友:
修机子查问题蛮仔细的,维修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通过,学习了,楼主,学习的比较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不属于通病,通病是大电流  学习了

网友:
DDR3和DDR3L一般都不能通用的 楼主该电压能支持??

网友:
这类供电偏高很少见,这类供电偏高很少见,

网友:
下次注意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本来就是1.5V输出吗,为什么1.5高了

正常1.49V吧。。。原来1.68V样子了,还不明显高了吗?

网友:
这么个机器,问题也真是够多的,牛的。。。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才有意思,不过就是费点时间。但是换了内存,楼主应该就收不起来费用了

网友C:
电阻相差100欧,分压后的电压也差不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相差100欧,分压后的电压也差不了那么多!

难不成我骗人? 你没事要不做个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才有意思,不过就是费点时间。但是换了内存,楼主应该就收不起来费用了

查看帖,我也修好了一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真够细心的,路过,学习中阿,呵呵

网友:
大一点都可以修好,看来理论学的很好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D:
楼主这个维修以后,电压1.5V正常了,以后客户还能上低压1.35V的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维修以后,电压1.5V正常了,以后客户还能上低压1.35V的内存吗?

可以上。。。。正常的本子就是1.5V,上低压条测量他也还是1.5V。。。

网友:
我也  有一块 没修好呢  ,,唉     学习  呀

网友:
估计是长期使用低压内存导致的,原来1.5用低压内存温度会变得很高

网友:
厉害了,电阻变大100欧姆也能测量出来,仔细看电阻一端应该有轻微腐蚀

网友:
这种有明显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不过基础不错。

网友:
咋个烧坏不研究,修好就ok,技术流畅

网友:
思路清晰,一步步的来,很简单呀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说本来该用1.5V普条的,上家换成1.35V的低压条,这样不保险吧。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还是很赞的。。。。。。。。。。。。。。。。。。。。。。。。

网友:
请问输出1.68V的时候开机能亮不?只偏高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