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水HOME键失灵

楼主(2018-05-03):
6SP进水HOME键失灵, R0950电阻是
HOME信号,腐蚀掉了我直接短接可以否,
换了也不行,
进水

网友:
学习九分裤GV老板和,那好吧不看了离开你不能看看你吧

网友:
这个得在学习学习 基地不错选择

网友:
这个wifi和蓝牙mac地址怎么找到的 付费的吗

网友:
这是个上啦电阻,应该不能短接,如果短接的话,直接就把1.8V拉低了,相当于这路输出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能取消的,打下这个控制信号的值,量下那个1.8V电压有吗,希望是焊盘氧化,J1座子的11脚阻值测了吗?

网友:
写这191K 是上拉电阻 不能短接

网友:
不清楚。可以试验下

网友:
看看排线座子,打对地阻值。这个应该好搞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学习了老铁
...........

网友:
小白 请教下啊 安卓要怎么修啊 图纸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
换个的,要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电阻不能乱短接的 看好电路图 然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