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板子关机后需要重新拔插电源后才可以启动

楼主(2018-05-03):
华硕H61-M板子关机后需要重新拔插电源后才可以启动,不然的话2秒反复重启点不亮。
但是把一下电源后,再重启插上。立马可以正常启动了。
哪里的问题,求高手帮忙?
华硕

网友:
IO坏,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反复重启点不亮时查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