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重摔之后耳机模式修复

楼主(2018-05-03):
机       型: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摔后耳机模式
维修位置:大音频虚焊

接同行一台6p重摔后耳机模式,换外配故障没解决!
二话不说先拆了看下尾插部分耳机插入监测脚阻值

如图一般是C1816电阻坏掉接地导致,不过这台机子检测脚阻值正常,避免以后出现也给他扣掉

既然这里没问题我们继续顺着线路往下找,一看电路图直接到u0900大音频了!

做好隔热一下子就给干下来了,处理好底下的锡盘。

从料板上拆了颗大音频植好锡

290度吹上!
先不急着装机搭着开机测试ok再装机!咱老司机就是一个字稳!

问题比较简单,回想当年没学的时候都是送给同行修一修就是200
鉴于大家都在问显微镜哪里买的我截个图

网友:
学习了学习学习学习了学习了嘛学学血虚不嘻嘻嘻嘻嘻嘻休息休息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显微镜,太清楚了。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啊,显微镜不错,直接连接到显示器厉害了

网友:
现在你也收同行200,扯平了。哈哈。楼主好工具好手法。既然是虚焊,为何要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去?

网友:
现在你也收同行200,扯平了。哈哈。楼主好工具好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显微镜,太清楚了。谢谢经验分享。

淘宝买的没有什么牌子,你可以自己搜索下

网友B:
如果我就先加焊油,然后吹一下,虚焊只要不掉点都没啥问题,掉点就麻烦点总归故障还是比较清楚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如图一般是C1816电阻坏掉接地导致,不过这台机子检测脚阻值正常,避免以后出现也给他扣掉
c1816是电容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就先加焊油,然后吹一下,虚焊只要不掉点都没啥问题,掉点就麻烦点总归故障还是比较清楚的,谢谢楼主 ...

看着像是虚焊但是打阻值又是有的,所以不是很确定干脆换了个音频ic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你也收同行200,扯平了。哈哈。楼主好工具好手法。既然是虚焊,为何要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去?

有阻值不确定是好的所以干脆换一个

网友:
确实 测量各数据正常的情况下 换芯片好过重植

网友:
C1816是电容,用表测对地体值。。。。。。。。

网友:
一吹二洗三加焊,没准就能把钱赚

网友D:
什么显微镜啊  看着真的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显微镜啊  看着真的清晰

鉴于那么多人问什么显微镜我把链接截图

网友:
不回修的就给客户乱说的啊楼 又学习了 都是经验啊这个显微镜自动挡便宜?

网友:
技术牛x 设备也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