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ABERTOOTH Z77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 维修求助

楼主(2018-05-03):
华硕 SABERTOOTH Z77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 可再次触发 非供电短路

测量已产生供电 内存1.49V  +1.05ME +1.8SFR  都有
+VCCIO 电感上测量无电压
由于触发一下 立马掉电 于是短接电源绿线测量  发现+1.05ME都没有产生
内存1.49V +1.8SFR 有电压
+1.05ME 由运放LM358控制

5脚电压受控于S_SLPS3# 短接绿线无S_SLPS3#电压  而正常触发S_SLPS3# 有电压 +1.05ME
不懂这什么原理 希望高手给解答下
那就先不管+1.05ME
查+VCCIO产生条件

芯片型号UP1606Q  供电正常 14脚开启无电压 14脚相连2个开关管 1个电容 全拆了 开启还是无
这开启应该是芯片内部给的电压 是该换芯片吗
手头上现在没有此芯片代换
求解 我这维修思路对不对 对这板时序不是很了解 谁修过Z77的 回复下还有没有别的电压要查的

网友:
相互学习,分享经验

网友A:
+VCCIO电压没有。。。芯片14脚打值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IO电压没有。。。芯片14脚打值正不正常

正常 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
+VCCIO电感打阻值35 正常吗

网友C:
先 换 个up1 606q 试 试 吧

网友:
现在新款的板子有点麻烦,楼主解决了告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 换 个up1 606q 试 试 吧

换了 还是没开启  没有UP1606Q数据手册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IO电压没有。。。芯片14脚打值正不正常

PU801控制产生的1.05V PCH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 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
+VCCIO电感打阻值35 正常吗

PU801控制产生的1.05V PCH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VCCIO可以飞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801控制产生的1.05V PCH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VCCIO可以飞这个电压

飞过去线巨烫 线会烧掉 难道VCCIO短路 我烧机看看先

网友:
打下VCCIO这路供电的对地阻值,记得把CPU拆了,这路供电不仅仅到CPU,还到PCH,通常也会用来作为DMI总线供电。

网友:
先看有没有总线供电先吧
没有总线供电就不会有CPU供电

网友:
有东西都传上来,总有人用得到,还能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