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神舟K570N进水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03):
                  好久都没发过帖子了今天写上一个
                               修复神舟K570N进水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客户拿来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进水,而是故障描述突然就开不开机了,街上电流表一看电流上到0.35A掉电, 看着像是CPU供电没出来,给看客户说是主板问题,要留下检测, 客户留机开单走人之后拆开看, 这 尼玛 进水好严重啊, 客户还不承认哈哈,这个过程就省略了。

先给你们看几张照片
进水位置在EC 附近,EC腿都腐蚀 个7788了,哎看着都不想修,

进水位置在EC 附近,EC腿都腐蚀 个7788了,哎看着都不想修 换好EC电流上去就跳了两下,卡在0.9, 插不插内存都是一个鸟样,换CPU换内存都试过 测量CPU模块的电压正常1.5v, 判断为不过内存 3.3直接上内存假负载测量内存供电,REF,SPD,SM总线, 发现 就SM 总线的其中一根地址线为0.8V,正常为3.3
V,在论坛上找不到此机器的图纸,于是上淘宝购买了一张 这个SMB_DATA的电压是由 RN4 上拉的 找到测量确实与内存槽子存在断线, 直接飞线内存槽故障解决.
测试后发现 键盘也是坏的, 和客户沟通,  客户直接用了 一个外接键盘。

此机器故障修复…

图纸是迅维网首发的 链接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8523-1-1.html

网友:
求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A:
中间还有换好不出CPU供电的一部分, 最开始编辑了,不知道 发上去的时候咋没有了,好奇怪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还能修好。真是服了。

网友:
看图挺严重的,不知道清洁过后,会不会好

网友:
图中不只是清洁,顺把电阻 腐蚀的都换了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还能修好。真是服了 楼主好功夫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还能修好。真是服了 楼主好功夫
进水怎么严重还能修好。真是服了 楼主好功夫

网友B:
进水这么严重还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这么严重还能修好

大哥你灌水不要灌得这么明显了吧

网友:
进水就怕断线了。。。。。。。。。。。。。。。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修好不容易啊,腐蚀的这么多

网友:
兄弟这水都进成这样了

网友:
进水腐蚀有图纸就好办,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牛逼 。。。。进水的不过内存断线的很多,肉眼看不出来就有点麻烦

网友:
还好主要腐蚀的地方集中在EC附近,没有造成太大面积的伤害

网友C:
进水这么严重不用烤主板吗。处理不好返修率很高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修好了。正好我手上有几个板子也是一样的。不知道四代板载CPU有没有这个题。

网友:
楼主修这机器耐心真大,进水的机器有的好难修,有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这么严重不用烤主板吗。处理不好返修率很高的。。

洗衣粉加 洗板水 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还有换好不出CPU供电的一部分, 最开始编辑了,不知道 发上去的时候咋没有了,好奇怪

干嘛复制我的话,来灌水吗、?

网友:
真不容易,我碰到这种直接换板。。。。。。。。。。。。

网友:
你这 我要是看到 直接丢了 这么严重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还能修好。真是服了。楼主厉害

网友: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都是走在最前端的,一直在创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