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P5QPL-AM无复位不能启动和经常蓝屏死机故障。

楼主(2018-05-04):
两个月前,该主板出现间隙性不能启动,或者启动之后莫名奇妙地蓝屏死机故障。近两周该故障愈发频繁,不能使用。
打开机箱检查,启动电脑,CPU风扇转动,显示器无显示,此时处在故障中。
检查PCI槽A15电压0V,正常的应该是3.3V。该复位信号由南桥发出。检查32.768晶振两端有电压差。再用起子短路晶振两端,强制停振,同时启动电脑多次,并监测A15电压,发现其中有几次A15电压信号正常。由此确定,A15无信号电压不是由晶振停振引起。
检查I/O芯片73脚电压为3.3V,该信号由南桥发出,说明南桥已做好准备工作,并向I/O芯片和时钟电路发出启动信号。
检查PCI槽B16电压为0V。该信号由时钟电路发出,正常值应为1.6V,判断故障可能在时钟电路。
检查时钟芯片9脚电压为1.8V。该9脚是时钟芯片的启动脚,正常电压为3V。查询点位图(见图1)得知,9脚上连822排阻,下连二极管3脚(正极)。根据点位图画出时钟芯片9脚相关电路(见图2)。可以看出,时钟芯片9脚是由+3VSB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822排阻供电。检测822排阻的a点是3V,b点(也就是时钟芯片9脚)是1.8伏。缺失的1.2伏哪里去了?再检测二极管的1脚和2脚,两个脚的电压分别为3V和3.3V,都属正常。由此判断,故障就在与时钟芯片9脚相关的三个元件上,即822排阻、二极管和时钟芯片本身。
由于二极管的1脚和2脚电压都高于3脚,并用万用表测得该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正常,说明二极管没有问题。故障应该在822排阻和时钟芯片两个元件上。拆除822排阻,测得时钟芯片9脚电压为0.5V,再用10K电阻代替822排阻连接图2中的a点和b点,向时钟芯片9脚供电,测得9脚电压为3V。至此判断时钟芯片没有问题,故障元件就是822排阻。换上新排阻,顺利启动电脑。之后用两天时间频繁启动和长时间使用电脑,运行十分稳定,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至此确定,原来无复位不能启动和蓝屏死机故障得到排除。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修復華碩P5QPL-AM無法重啟無法啟動並且經常出現藍屏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习了
.

网友:
华硕822排阻的经典维修案例,可以给我当教材学习了

网友:
822排阻的经典维修案例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