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4E360HL不通电

楼主(2018-05-03):
前几天接的这个机器,客户拿来时不显,但指示灯要亮,按后背后的开关几下,居然不亮了,
按不开机来修,拆机后刷过BIOS,故障还 是一样的,电流在0.04跳到0.05,而且指示灯也没有亮,加焊了se1279rl-mst液晶屏显示主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最后不加屏线,不连LED灯条,也 是没有起色,用示波器测BIOS波型,有跳变,当时就傻眼了,这怎么修,摆弄了这么久,连开关指示灯都不亮,是不是灯坏了,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能亮,好的呀,无语,给客户报驱动板坏了,要整个换,客户同意了,发了一个回来,还是不亮,郁闷,而且电流也是一样的,0.04,0.05,指示灯不亮,商家就只有这个了,二手的,换不了,只好协商办了退货,倒贴运费。这个板卖的真贵呀,想再发一个吧,不甘呀,钱都让别人挣了。
      拆机自己再摸 下,这次不但拆了后盖,而且把屏也拆了下来,在检查屏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问题,:LED灯条的供电接口已经大部分脱焊了,拨弄两下,掉了 了  了………… 无语,拆屏,拆LED灯条,加焊接口,接板测试,电流一下就上到1安左右了,灯条亮了,%……—*#@#·@¥%。原来不上电是灯条的原因。没遇到过,表示不理解,这神逻辑,好吧,我投降,是我孤陋寡闻了。灯条装回去,屏装好,装好驱动板,屏线,开关线,亮机了,测试中……
       ¥#@%—*(),电源指示灯还是不亮呀,无语呀,

     发几张照片上来,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流大的位置容易松焊,也不奇怪哦

网友:
灯条接口松动脱落的挺多的,特别是那种六线灯条。

网友:
正常的  很多显示器LED的电源指示灯坏了  导致误判 以为电源没起来 吓琢磨结果走弯路了

网友(2018-06-20):
我也修到一台。也是led灯条供电接口脱落。。。。。。。。,焊好就好了

网友:
LED灯条接口,6口的那种容易虚焊,特别是竖着的那种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