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GA-h61m-ds2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5-03):
(无正文)

网友A:
不定时掉电多与三极管控制的EN或者PG信号有关,可先找VRM_PG信号,这个信号不稳定会掉电重启,一般是电容或者下拉电阻,拆掉再试,还有VTT_EN和VTT_PG这两个信号,重点关注,这两个信号拆掉三极管也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多与三极管控制的EN或者PG信号有关,可先找VRM_PG信号,这个信号不稳定会掉电重启,一般是电容或 ...

谢谢帮助。我试试

网友B(2018-08-04):
cpu供电EN vrm_pg 再有就是温控了。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的EN或者PG大部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EN vrm_pg 再有就是温控了。

温控是哪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