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修联想大电流和USB接口

楼主(2018-05-03):
笔记本型号:联想G480故障:最开始的大电流

维修经过:拆开主板直接量到公共点对地为零。这就不多说了,直接烧鸡修好。测机的时候发现USB用不了。
   直接打开图纸开干。
量到1脚供电没有,但是对地正常,顺着找到这个位置

有供电,有开启,就是不输出,直接替换一个,USB口就正常了。

最后感谢各位大神,帮忙小弟加点分。

网友A:
换的是u35这个管子吗?是不是这个管子没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u35这个管子吗?是不是这个管子没有输出了?

是的。。。。。。。。。。。。。。。。。。。。。。。。。。。。有开启但是没转过来

网友B:
像这样的问题,我平时基本直接飞线

网友C:
加油,大鹏,我看好你哈,你是最棒的

网友D:
学习了……。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

网友E:
看来烧机大法还是很好用的,支持。。

网友F:
可怕。     我也是新手
     现在我量都不太会
表说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怕。     我也是新手
     现在我量都不太会
表说图纸了

慢慢来,,都是这样过来的,一开始我也不会 多看看就好了,,,,,,,,,,,,,,,,,,,,,,,,,,,,,,,,,,,,,,,,,,

网友G:
烧鸡打发有没有啥要领啊楼主 新手表示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问题,我平时基本直接飞线

飞了用不久,芯片已经鼓包了,替换了稳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大鹏,我看好你哈,你是最棒的

别暴露代号啊,,,,,,,,,,,,,,,,,,,,,,,,猥琐发育别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烧机大法还是很好用的,支持。。

是的,就怕修好大短以后有别的问题出现,那样成本又高了,客户有时候还不愿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

感谢大神观看,感谢 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解决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打发有没有啥要领啊楼主 新手表示要多学习

没啥要领。烧鸡找到位置就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