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安装显卡驱动黑屏,求助

楼主(2018-05-03):
联想G50-45安装显卡驱动黑屏,但是机器还没有死机,还是运转的,然后按F9键,屏幕会闪一下,图像正常,不安装显卡驱动一切都是正常的,系统应装过,也GHOST过,驱动安装过官网的一样没有用,求助大侠指点,感激。

网友A:
独显还是集显,要说清楚。
一般是独显出问题吧。
遇到过好几台显卡装上不认 蓝屏的  都说是显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还是集显,要说清楚。
一般是独显出问题吧。
遇到过好几台显卡装上不认 蓝屏的  都说是显卡烧了。

这个官网只有一个驱动,安装的时候应该是两个驱动同时安装。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在bios中禁用独显,改用集显看可以不

网友:
修好了没有 后面发现是什么问题了吗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显卡类型        入门级独立显卡
显卡芯片        AMD Radeon R5 M230
刚去查了一下G50-45的配置,估计是独显坏掉了。

网友(2018-06-02):
这个板的显卡坏的少啊  你装的什么系统啊 WIN8还是WIN10

网友:
                                                   用安装版加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联想G50-45 主板交换199 加WX li8866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类型        入门级独立显卡
显卡芯片        AMD Radeon R5 M230
刚去查了一下G50-45的配置,估计是独显坏掉了。

这个显卡很一般的,我都换着玩了不知道多少个了,华硕的主板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