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换显卡后不能装苹果系统,WIN7没问题

楼主(2018-05-03):
一台苹果一体机,开机无显示,换了全新的显卡后,OK。但是不能进苹果系统,一直在那里转圈,然后装WIN7,GO一个,直接OK。。但是重装苹果系统,也是那里转圈,转了一个小时都那个逼样,客户不答应用WINDOWS系统,非要苹果。我就纳闷了。到底是哪里问题?换了二种版苹果系统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win系统是不是默认的显卡驱动,因为是你go的,如果安装显卡驱动也进不去,估计还有潜在故障,比如供电不足等等

网友:
WDS 苹果系统试一哈.

网友:
WIN7把驱动都驱上  看看有没有什么驱动是不行的  没有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笔记本的遇到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