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471G进系统重启不显

楼主(2018-05-03):
宏碁E5-471G进系统重启不显,板载I5 五代,机器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开机屏闪,不亮,刷了BIOS之后,可以显示了,可以正常进系统,关机再开机正常,在系统里按重启之后,电流停在0.50,不动,拔电再开机又可以显示了,内存换过,BIOS换刷了6个资料,还是一样,请教一个各位大师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装过系统吧?进pe试试,不行tb买原厂的,一般软件问题,

网友:
我的是一会能触发,一会不能,不能触发的时候,待机没有3-5V。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能触发的,太难抓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