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无CPU供电

楼主(2018-05-04):
电流.04左右,无CPU核心,BIOS片选1脚一直有持续波形,刷过BIOS还是不行,这种BIOS一直有波形,肯定是不对的,什么原因会造成?

网友:
除u供电,其他供电有了吗,包括二级供电哦

网友:
这种情况要按时序一步步修,不能急的!

网友:
电流0.4A  明显是电压时钟复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