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04):
一台e440  4代cpu期初原因不开机,经后开检查南桥坏 ec坏,由于ec里有程序就买一个剪板的,待收货后换上还有地方短路,发现5v只有及时欧,发现是 3 5v芯片损坏,此时在测量组织,发现组织有200多还是不对。5v的组织不应该这么低,后来是1.35的芯片坏了换上后能开机但是会掉电,触发0.4这样就会掉了  发现显卡电压没有 NVDD_PWR_EN也就是这个显卡开启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南桥是换过新的 不应该有问题啊,bios也刷过了  修了好几天 好几个问题  就差这一个  离胜利就差一步之遥  哪位高手出来请教请教

网友:
刚才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上传上去 现在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照片上传不了呢   上次也遇到一次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看一下,这个机子要用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除了显卡供电,其他供电都有了吗?cpu供电,还有二级供电

网友:
修到这个程度真心的相当闹心了,4#说得有道理。显卡出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后,按时序再细心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