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很快掉电充电很慢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5-04):
手机有一天直接用到关机了 然后开机充电慢 还有 掉电很快 充满约一上午差不多  不是原装数据线  头是原装 开始之后到了 百分之50左右差不多一分钟掉3电  看一下开机电压 当前电压对吗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 二维码传图

网友:
是苹果6sp  打错了 。。。。。。。。。。。。。。。。。。。。。

网友:
这是漏电啊,你先查漏电。修好漏电估计充电慢也好了。

网友:
这短路了,上电流表

网友:
这是漏电啊,你先查漏电。修好漏电估计充电慢也好了

网友:
排除U2 的话  肯定是某元件不良  找发热的地方

网友:
上电流表,这个哪能看出问题。u2也有可能

网友:
u2         搞了吗

网友:
充电慢,掉电快基本都是u2.。。。。。。。。。。。。。

网友:
看电流,只能查电流,肯定是有漏电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充电慢,掉电快90%基本都是u2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
先搞下U2,若U2没问题,那就用松香熏吧

网友:
充电慢,掉电快90%基本都是先搞u2

网友:
充电慢,掉电快90%基本都是u2!! 先搞u2再查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要看电流,有没有大电流。一般U2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上外接电源吧,看看电流,看你是迅维出身这个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