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4924-a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04):
故障机型:a1502 板号:820-4924-a

故障现象:接外接电源指示灯能亮绿灯,电流0.009--0.05A跳变,不开机。

故障分析:指示灯能亮绿灯,说明待机的PP3V42_G3H_REG和SMC的待机条件应该都有了,而且电流有跳变应该是机器已经触发然后又掉电重启了,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后级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维修过程:拆机单接外接电源,电流0.009--0.05A一直跳变。指示灯一会由绿色变橘红色。测开机键有3.4V电压,按开机键也有高-低-高的动作。电感L7560 PP3V3_S5_REG供电一直有0-3.3V跳变,5V供电电感L7520一直为0V。断电打L7520对地值为0,即PP5V_S3_REG供电对地短路了!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L7520旁边有一个电容C7550明显有烧裂的痕迹,

把电容去掉,L7520的对地值恢复到412正常了。

加电电流0.019-0.6-0.8-0.6-1.1A一路小跑,应该是亮机了。

维修结果: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会员1523129300鑫豆2023-12-30 08:37
 会员6660342元2023-4-5 17:12
 会员11467332元2023-3-9 23:11
 会员13963712元2023-3-3 00:27
 会员8139002元2022-12-16 11:28

网友:
不错  看的见得故障  捡到钱了

网友(2024-10-04):
A1502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Pro A1502 820-3536-A.pdf

Apple MacBookPro A1502 820-3536-A 点位.brd

820-4924-A.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