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0Z8BMB6D0 Acer E5-472 待机电压异常

楼主(2018-05-04):
3V ,5V插上电的时候有,过几秒钟后没有.没有后,放一下3V滤波电容电,插电又有,过几秒钟后没有.
自举电容,滤波电容,上下管,51225全换过。
大神有什么建议?

网友:
什么机子,,,换两个电容看看3  5V  滤波电容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 开机才有的3v5v啊 ?你按开机后什么现象啊?

网友:
应该是哪里滤波不良吧  这种问题还得慢慢查咯

网友:
待机有3v,5V;待机有3v,5V待机有3v,5V待机有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