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rt9199 datasheet与nuvoton 3101s通用

楼主(2018-05-04):
rt9199 datasheet与nuvoton 3101s通用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直接看,电压产生器!!!!!!!!!!!!!!

网友:
不建议对换

网友:
这个好,必需得顶一个,数据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这个机器,用以上方法试了一下,不问题

网友:
在修一块板,nuvoton 3101s这东西在待机的时候发烫。测量pcie又没有短路

网友:
这是显卡上面的吗   这样尽量找一样的换

网友:
实测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