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的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8-05-04):
求助AOC的显示器不亮,238lm00006求程序,下了全网的都不亮机

网友:
这东西太偏门了,,某宝看看有不

网友:
不亮一定是程序吗?也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裸机测试一下  是不是屏上 有短路

网友:
LED的有的时候开机和亮度调节接在一起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讲是什么问题,人家才知道是什么问题,光说不亮,什么问题

网友(2018-12-03):
板号呢,屏号呢。机子序号也行???

网友:
你就这么确定一定是程序有问题,电路部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