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DA F55S ver 1.0主板

楼主(2018-05-04):
DA F55S ver 1.0主板开机诊断卡时钟,帧周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3.3 5 12 -12伏灯正常,请大师指点。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以及各路电源好信号

网友:
复位灯常亮,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一查

网友:
复位排针二脚电压一针0.39伏,一针0伏。没有电路图,检查
复位电路以及各路电源好信号,比较困难。望各位提供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