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JK南桥坏修复!附秒亮机识别独显BIOS!

楼主(2018-05-04):
接一台华硕W50JK笔记本,按开机键没反应,客户说跳闸之后就开不了机器了,插电源,0.03A,拆机,测量USB数据接口全是0,再测南桥SR17E电感对地住址为0!很明显南桥坏了,定南桥,更换,一切顺利!附上随手拍的图片,还有分离合成的BIOS,

南桥供电住址77正常了!

USB住址正常了!368!

亮机了!

版号!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5NzUwNXxiOGYzYmVlNjQwN2RmZjNiNTNlMDhhMDMzOTc1YTVlYnwxNzc3OTczMDEz&request=yes&_f=.zip  附上BIOS,换桥之后开机慢,没有独显,不识别独显,刷这个能好!

网友:
好了可以上传;了!好了可以上传;了!好了可以上传;了!好了可以上传;了!

网友A:
跳个闸都那么容易坏,是不是有点垃圾啊?

网友:
跳个闸都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个闸都那么容易坏,是不是有点垃圾啊?

应该是电压瞬间偏高,把南桥击穿的,说明这个机器的电源不怎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压瞬间偏高,把南桥击穿的,说明这个机器的电源不怎么好啊!

估计可能是,还是自己的可调电源NB

网友:
楼主这种主板修好能收多少钱,万一买回来的桥焊上还不行,那不就亏大了,你运气真好一次成功

网友:
碰到换桥的,但钢网没有一个合适的,你们都怎么办的?

网友:
不是我运气好,都是大量的经验练出来的

网友:
厉害呀楼主,一次性搞定。桥坏我一般直接推荐换板,风险太大

网友:
这个有点  电源电压设计的不怎么好啊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
跳闸居然把桥干坏了,华硕这个品质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他的电源,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已经下载了  就是为了提取里面的me  谢谢,,,,,,

网友:
买的桥回来上机前,你们还重新植锡吗?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5NzUwNXxjOTI4NmIzNTZiNGUzN2Q0MjFlMDU4MzI5MzU1ZDlmNnwxNzc3OTUxNTY0&request=yes&_f=.zip  附上BIOS,换桥之后开机慢,没有独显,不识别独显,刷这个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