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3A780M V1.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8-05-04):
主板型号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CMOS电池 只要CMOS跳线电压低就会不跑码,这个板子修过的基本是这问题
今天就修到一块 但不是电池问题
接到主板上电看代码卡 复位灯不亮是无复位的,测电压内存 CPU vdda 桥供电 总线供电 都正常
接下就是测时钟了,这个板子有单独的时钟芯片还是要测一测的,量PCI-E13 14脚时钟如下

都没电压 主板没时钟 看时钟芯片旁边有一对三极管这个应该是信号转换的可能就是时钟的开启,测两个三极管后面的一个已经导通  前面的应该截止 但测c极电压很低
c极直接连芯片的,拆了三极管换了上拉电阻电压变为3.3V
测时钟

时钟有了复位也出来了

亮机了

网友:
LZ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维修流程

网友:
收藏。必须收藏。每个主板时钟偶读可以这样测吗?

网友A:
是从上面数起第14根针是吧?这个图看不太清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看懂,,,,,                                                                               ...

意思是时钟芯片没开启,给他开启就主板修复了

网友C:
三极管性能不良了吗,去掉直接开启,主板亮机是吗       学习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都是上去三板斧,很少细测量了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性能不良了吗,去掉直接开启,主板亮机是吗       学习了

去掉三极管换掉上拉电阻,去掉三极管已经亮了但是怕是加热了上拉电阻才亮的,就一起换了

网友:
表示 自己做不到 没图纸的话没办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从上面数起第14根针是吧?这个图看不太清

对啊,上面的A13 A14时钟 A11是复位 B10是待机3V

网友:
时钟芯片开启的问题。。。修的不错

网友:
这种还是好修的,呵呵。缺少开启可以创造一个。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M3A780M V1.0非主流維護

网友:
时钟芯片的开启条件,EN,供电和晶振,楼主修的不错。
不过拆掉一个三极管,换一个上拉电阻,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 机子  哪年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思路很清晰 收藏收藏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教程

网友:
拆三极管应该也会显示吧!时钟没出来,看时钟开启信号

网友:
可以可以就是机器老了点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这主板哪年的.表示 自己做不到 .看看

网友:
表示没有数过位置,都是通过假负载直接测

网友:
维修流程 太好了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很好!!!!!谢谢很好!!!!!谢谢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