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出毛病了

楼主(2018-05-04):
小弟有一块蓝宝石 hd6770 512m的,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开机的1分半左右才亮屏,此时已经进入系统了,在主板界面是不亮屏的,开机按esc进主板bios则一直不亮屏,但是有声音,进入系统后安装驱动正常,鲁大师跑分,温压测试都正常,但是玩任何带客户端的游戏都黑屏无信号,但是主机有声音不死机,已重装无数次系统和驱动,换过电源,显示器,主板,vga线,确定是显卡问题,看过显卡外观无掉件,风扇正常转,求大佬们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光有发帖的,没有回帖的,论坛药丸啊

网友:
虚焊了?拿热风枪吹吹!!!

网友A:
这个应是主芯片脱焊了,加焊一下主芯片试一下看看

网友(2018-08-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是主芯片脱焊了,加焊一下主芯片试一下看看

谢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