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_B85M-V5-PLUS有复位不读内存维修

楼主(2018-05-05):
同行拿过来的主板,可以触发,测量有CPU供电,PCIE插槽A11脚有复位。测量内存SMBUS无波形,可知CPU没经过桥来读取内存。换CPU,清理插座,刷几个BIOS无果。CPU还是冷冷的,明显还没工作的样子,不知道要怎么弄了。复位都有了,难道CPU复位没转换出来?但这个无图纸只有点位的要怎么找CPU复位?还想着我之前看过别人的案例,CPU复位比平台复位先出来是不行的,但这需要示波器双通道对比才能修的样子。眼下没有双通道,我都想好了在CPU PG后给它加个电容延时给排除一下这个问题。这块板直到第三天清闲才修好。复位都有了基本也没什么好修的了吧。还是坚决要找CPU复位。平台复位降压产生CPU复位或者经二极管之类的转换过去,想着这个平台复位貌似也不好找,去看看CPU条件吧。看第10脚,有点像CPU PG的样子,戳看看。一测竟然只有0.6V!这就神奇了,CPUPG给桥之后桥才会发出复位的啊,这复位都有了PG还不正常?

此处PR138主板上没安装,另一端是有3.3V的。我就在想,是不是哪个同行给挖的坑,兴高采烈的就补上个10K电阻,完了通电。再测量还是0.6V!完犊子了,好不容易发现异常还修不好了吗。断电测量无短路,果断送根线给它。完了顺利亮机。然而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这破板又回来了

此时通电测量竟然无复位了!所幸CPU供电还是有的。测量我飞的那根线,3.3V一点问题没有。CPU呢还是之前冷冷的样子,麻烦了。PG给桥然后桥发出复位,这肯定是没问题的。万般无奈之下,我也就分析点位看看PG是怎么给桥的吧!以前都是修笔记本,习惯了看图纸把电路看得明明白白才能修,现在兼职修一下主板没图纸总是一阵懵逼。最终当然也是成功的案例了!
分析点位得到,CPU的PG是经过这个8.2K电阻上拉的。我暂且把之前的飞线去掉。经测量,此电阻的一端有5V,另一端当然还是0.6V的了。测量电阻阻值正常,这就有点……
最终是这样处理的。飞线去掉,把这个价值8.2K的电阻直接换成10欧的电阻,这下CPU PG也不用飞线了,稳稳的5V!然后5V过来控制这个场管导通又怎么怎么样转换给桥桥就可以发出复位了。实测管子G极有5VD极却还是5V,明显没导通,再更换场管修复!

网友:
有点位就得用点位修不能有图看却不看自己盲修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2018-06-18):
好经验,值得借鉴压 华硕的电阻太多,很麻烦

网友:
单桥复位时序是很简单的,看了半天,写的太复杂

网友:
现在的板子很多都是转换信号电路坏了,比以前难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