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如何在家中正确地清洁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8-05-05):
笔记本电脑用户并非如此。当您的笔记本电脑开始过热并关闭时。现在要做的是维护,妥善清理笔记本电脑。您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在有信誉的笔记本电脑中心询问第三方。

但是,如果您可以从购买开始就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一如既往保持笔记本电脑外观干净,请务必在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中使用笔记本电脑。并避免键盘和动物毛发落入通风口的碎片。
壳体设计和晶格结构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查看您内部需要清洁塑料片的部件。例如,如果您可以看到CPU,散热器和风扇。您不需要部分拆卸笔记本电脑,因此维护过程中,笔记本电脑的清洁将更短,更容易,并且不太可能流下眼泪。
翻转你的笔记本电脑,现在有一个概述。您可以识别硬塑料保护片。通常有4块塑料:RAM保护板,硬盘驱动器,光驱和处理器芯片保护。
如果您没有看到芯片,您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拔下笔记本电脑中的连接线。
正如我们所说,品牌和产品线之间有不同的拔插方式,但有两种主要方式可以摆脱大多数电脑。
便携式 - 通过顶部或底部。
如果笔记本电脑从底部移除。这些机器通常易于拆卸 - 至少足以清洁所需的所有组件。如果您的笔记本电脑从顶部打开,您通常必须先移除键盘。
我们的建议绝不会自我放纵,仔细阅读并仔细阅读说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文档是包含在笔记本电脑包中的用户手册。

如果你忘记或失去。如何拥有该文件?尝试先访问您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的网站,并查看维护文档的“支持”。如果失败,请联系Capcuulaptop.com,我们提供您需要的材料。免费数据。否则技术。中心的笔记本电脑清洁指示始终完成
专门用于清洁笔记本电脑的工具

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现在你需要的是开始工作的正确工具。为方便起见,我们会将案件分为开放式工具和笔记本电脑清洁工具。您需要使用电动螺丝刀套件来处理笔记本外框中的小螺丝和平头螺丝。

如果您有戴尔或苹果笔记本电脑,则还需要找一组专用螺丝刀。在网上搜索或从电子柜台搜索。通常约80,000 - 500,000越南盾取决于类型

专用塑料条或吉他拼盘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有用工具。您可以使用它来抬起由塑料件连接在一起的开缝
清洁桌面时,您需要使用相同的工具。软毛刷和小型吸尘器都可派上用场。清洁台式电脑时,您使用的吸尘器要少得多。
你的电脑键盘可能是机器中污染最严重的部分,整天都有碎屑,灰尘和头皮屑。现在想象一下Capcuulaptop.com清洁笔记本电脑的中心部分,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离开键盘并清洁它下面的笔记本电脑。通常键盘将通过两个或三个螺钉安装,隐藏在塑料保护罩下方。所有螺丝位置在每种机器上都会有所不同。

===在大多数笔记本电脑中,键盘将通过锁定器固定到位。以下是一些可以滑入插槽的塑料带,所以一旦取下了顶部的螺丝,您通常可以将键盘单元拉向您。不要拖拉它。因为你会毁掉它的连接。

将它保持在45度左右的角度,你会看到它下面的连接。断开主板。

如果在这个阶段,你可以清理笔记本电脑的权利,应该提前做轻工作。可拆卸的保护罩,你会发现主板。无论如何,在清洁和维护笔记本电脑的过程中,您还应该小心和彻底。

使用软毛刷清除笔记本电脑硬盘上的灰尘。确保你仔细地做。

笔记本电脑内部空间较小,因此它倾向于专注于通风。用镊子更容易去除。

随着您的笔记本电脑清洁工具准备就绪,现在是时候摆脱一些真正的污垢。关闭笔记本电源,拔掉电源线,然后取出电池。我们将针对通常需要清理的特定区域。

网友:
n 你可是真仔细。。。。。。。。。。。。。

网友:
客户喜欢这样文章,,,,,同行不喜欢,,,,,,,,,,,

网友:
请问cpu温度高     自己怎么开盖?我用刀片没划开     我在tb买了个oppo的外屏   店家说吹风机就能很轻松的换下来  我用冷风没吹下来啊

网友:
都自己在家清灰了我们还挣什么钱啊

网友:
我是不管的不断的进行拆拆拆拆散热片就直接水龙头解决

网友:
水洗可以不?再来个桑拿?都自己在家清灰,我还挣什么钱?

网友:
我自己都是用水龙头洗的,然后吹风机吹干

网友:
我是来踩你的!!!!!!!!!!!!!!

网友:
知道了怎么清洗了 谢谢

网友:
很好的文章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