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8-05-05):
硬盘,基带被动过,刷机进度条闪一下立马数据线模式,大家讨论下是CPU部分?基带部分?硬盘?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可能是硬盘问题。刷机的时候试试只装显示排线,前后摄像头和指纹都不扣试试。

网友:
6S以后4013是检测基带了,可以先看看基带部分工作正常不

网友B:
6S以后4013是先检测基带部分了,可以先看基带部分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6S以后4013是先检测基带部分了,可以先看基带部分正常不

基带S1-S5电源中S1无输出,对地值187。基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S以后4013是先检测基带部分了,可以先看基带部分正常不

换了两个基带电源,S1都无输出

网友:
查基带供电 基带电源供电 6S基带供电有问题会这样

网友:
基带问题,6s以后刷机都会先验证基带。

网友:
说实话,没iPhone的话,手机维修行业估计要倒下〉
4013是基带问题,有可能是基带电源问题

网友:
估计是基带CPU坏了,换了两个基带电源IC都没有S1输出。

网友:
求一份基带CPU阻止图,空闲时挨个测一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可能是硬盘问题。刷机的时候试试只装显示排线

不装排线试过的,不得行。装了个拆机硬盘(没改底层),直接DUF,刷机报错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