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加风扇狂转无声音自动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05):
      A1466,板号820-001650-A五代CPU
      故障:接机观察是暗屏
      老板接的机器,他说洗过屏线,替换过上半部分还是不行就扔给我了,直接来到屏线接口J8300 测量18.19PIN屏供电3.3V正常,屏背光3 4PIN PPHV_S0SW_LCDBKLT只有8.5V没升压起来明显不正常,往前查来到升压芯片U7701 LP8550,LP8550要想升压需要满足两个供电VLDO5V以及VDDIO3.3,以及开启A3开启2.8V,PWM亮度调节信号1.7都是正常的,D3 D4SMB总线有3.3,升压芯片到屏接口的6根反馈正常,EC的LID 3.3V正常,L7701和D7701更换过无果,示波器测L7701瞬间两端无波形,直接更换升压芯片连换两个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想办法改升压,方法很简单找一块能点亮背光的LED废屏,飞到废屏升压芯片的VCC,开启,PWM,地线,升压芯片升压后输出的VLED,再把苹果主板的六根反馈线用一根导线相连,相连到屏升压芯片的反馈就可以了,我们找的废屏上面采用的芯片是RT8561C,百度找到这个芯片的典型应用图 可以看到芯片输入的供电4.5-24V,最大输出电压40V,开启用得是5V,知道这些就简单了,直接拆掉主板的D7701一边8.5V接到升压芯片作为主供电,升压芯片的输出端直接连到屏到D7701的那一端作为屏的背光供电,地线随便找一个接上,开启信号本来是拉的板子上的开启信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飞线到这个升压板上后就只有1.9V肯定不行懒得研究直接板子上在这里拉个5V后级的供电,PWM接原来的位置,反馈飞线连接好就行了, 亮机进系统后发现无声音,还有风扇狂转,自动开机的问题,无声音和风扇狂转都和小板及小板到主板的连接排线有关系,一般这个排线问题出得多,店里有备货直接更换三个问题都OK。

 会员1123212元2023-2-5 01:53
 会员13259952元2022-12-23 10:00

网友A:
前几年都这样改过了,现在都没有回来过。不过这个升压问题确实不好修,很多信号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都这样改过了,现在都没有回来过。不过这个升压问题确实不好修,很多信号都正常

是的,我这个板子所有条件都满足,包括芯片周边相连的各个电阻也都量过阻值无异常就是不升压

网友B:
楼主活用改背光 很精彩 鼓掌 加分

网友C:
以前只在普通机器上改过,没在苹果机器上改过,下次试试

网友D:
你这样改完了,背光和屏幕显示应该有些不同步吧,你这样改完了,要是客户知道了,可能不会同意的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改完了,背光和屏幕显示应该有些不同步吧,你这样改完了,要是客户知道了,可能不会同意的吧

同行的机器,显示是同步的关键点不是开启,而是我飞的这个8.5的主供电飞在D7701这里,你看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只在普通机器上改过,没在苹果机器上改过,下次试试

改过一次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活用改背光 很精彩 鼓掌 加分

以前经常修LED屏这样改,这个苹果的是修不出来没办法。

网友E:
只怕修好了,客户都不会同意。只怕修好了,客户都不会同意。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排线问题,,多备货几个在店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怕修好了,客户都不会同意。只怕修好了,客户都不会同意。

同行的机器,以前也改过,当然征求过客户的同意不改就换板。

网友:
楼主技术很精湛                     在下佩服

网友:
活用改背光  厉害了

网友:
技术够硬。。。。佩服,,,,,佩服。。。。。

网友:
苹果笔记本修起来才真正的赚钱哦,呵呵

网友F:
技术很牛B,这个放在里面的时候很难处理,太紧凑了

网友:
学习了。……。…。…。…。……。…。…。…………。…。…。…………。…。…。……。……。…。…。………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G:
这个确实厉害 不过改完的小板放哪里去

网友H:
那5根反馈线可以短接,但有一根开路反而会保护,我碰到液晶屏那个LED灯条断路了我一般是短接啊

网友:
学习了  之前在国产机子上改过 苹果的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厉害 不过改完的小板放哪里去

小板很薄不怎么占空间,你改过就知道了,很多地方可以放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5根反馈线可以短接,但有一根开路反而会保护,我碰到液晶屏那个LED灯条断路了我一般是短接啊

是的,就是短接啊,一根导线把几个反馈全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很牛B,这个放在里面的时候很难处理,太紧凑了

苹果内部的空间还是挺多的,屏电路板很薄很好放你改过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I:
厉害了,我反正每次修苹果,问题大与不大我都会没信心修,感觉修苹果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我反正每次修苹果,问题大与不大我都会没信心修,感觉修苹果好麻烦

苹果难度是大一些,不过想到票子就会有动力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1466 820-001650-A五代CPU黑屏加風扇狂轉無聲自動開機維修

网友:
现在论坛里面的饿越来越厉害了   我看到好几个人都这样搞了   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

网友:
看第一遍就是过个眼瘾,真正遇到同样的了 然后回来再看看 可能才有收获

网友:
路过,特来看看各位的维修记录,以备下次参考参考

网友:
恩,我以前修不出来,改过几个,后来差不多都是修出来了啊

网友:
楼主有耐心,这样修都可以,呵呵,不过一个好好的苹果被你搞成啦一个恶心的苹果,呵呵

网友:
看着恐怖呀,飞的线像蜘蛛网一样,

网友:
这个排线坏的确实是很多的!!!!

网友:
emmmmmmmm
6666  又偷师到了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网友J:
这理论 这技术 这操作 杠杆的 居然没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理论 这技术 这操作 杠杆的 居然没人加分

其实很简单,没人加分就没人加分吧,论坛给了一个精华贴我就很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