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含量P8Z77-V LX-V3.03 挡代码72 70修复

楼主(2018-05-06):
无含量P8Z77-V LX-V3.03 挡代码72 70修复

开机后挡代码72 70无显示

先刷BIOS

刷出来的BIOS 是以5A A5 F0开头,BIOS大小为
8388608 bytes字节
下载的BIOS

官网下载的BIOS 为8B A6 3C 开头 大小为8390656 bytes  两个BIOS不一样大

在下载的BIOS中选查找 找到5AA5F0,然后以5AA5F0后选定 所有数据 另存

我们对比下另存出来的大小为8388608 bytes 和故障季刷出来的BIOS大小一致。
刷到主板后 故障消失

网友:
此类主板也需要重新合成吗?我还以为只有笔记本5X以后的主板才需要呢。

网友:
华硕的官方bios文件不是有专门的软件分离合成吗,不过楼主告诉了原理,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不是在教怎么修主板是在教怎么合BIOS啊哈哈和

网友:
华硕最新的官网BIOS都要分离了,LZ分享了思路

网友A:
看的云里雾里的 刷个BIOS也有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云里雾里的 刷个BIOS也有发帖的。。。

看帖前请仔细阅题,觉着没意思可以不用看

网友:
华硕的官网上的下载的BIOS编程器从800直接调入即可,809的编程器默认就分离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这不是在教怎么修主板是在教怎么合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