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80 5V待机芯片上面标BAC7NH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2018-05-05):
DELL5480  5V待机芯片上面标BAC7NH,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对照图纸看看,应该有型号,没有就去马云家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A:
淘宝买份图纸看看什么情况啊 然后不就一清二楚啦!

网友:
去马哥家问问

网友:
没有图纸哦,谁能找到图纸啊,机器比较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份图纸看看什么情况啊 然后不就一清二楚啦!

没有图纸哦,谁能找到图纸啊,机器比较新。

网友:
这个芯片是SY8288C

网友:
我一般只对照图纸,没有的话只有到淘宝买

网友:
找个图纸吧   这个一般不    好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