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d 奇怪的键盘问题

楼主(2018-05-05):
这个键盘上有开机键,和c壳是一个整体。客户最开始的问题是键盘除了开机键,其它键都不能用,不管是在系统中还是bios中还是pe中都不能用,但是有的时候关机开机好几次后会出现键盘能用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不能按大小写建,一按这个键整个键盘立马不能用了。一开始以为是键盘问题。但是换了键盘还是这种情况。我二极管档测键盘接口,只有开关键按下的时候阻值有变化,能拉低,其它键按下阻值都没有变化,接口出的电压都有,一个5v一个3.2v其它都2.5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肯定不是系统。进pe和bios都不能用。进bios必须要把硬盘拔了才能自动进。要不然按f2也没用

网友(2020-01-08):
键盘主控芯片。可以先刷下键盘主控程序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0-02-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口本身有问题 啊

网友:
键盘到EC的线路,  或EC程序

网友(2020-04-13):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掉?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有解决此问题的吗?

网友:
只有开关键按下的时候阻值有变化

网友(2020-06-18):
你们解决了吗,怎么都没人说话了

网友:
老铁们,你们有解决的吗,我也有个机器来时屏暗,强拉一个线后,现在开机键盘不能用。外接也不行,